DV1000 电池不能开机

楼主(2010-06-04):
DV1000 电池不能开机,插上电源适配器可以开机,显示充时间只有5~10分钟,开好机后拔掉电源适配器,电池还能用30分钟。
求教各位,该检查哪里???

网友:
查一下电池适配器转换电路呢

网友:
电池识别是不是不正常?  如果是的话就查电池信号脚,首先识别正常了才能开机

网友:
是电池不加电,还是加电掉电,如果是电池加电掉电的话PU1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