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

楼主(2010-06-04):
加电电流到0.6不动、怀疑北桥(集成显卡 NF-G6150-N-A2) 换了个故障依旧。测量CPU供电电感只有0.62F 管子上控制角没电压。 换CPU 电压正常 但还是原故障、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cpu发烫吗 u的复位出来了吗

网友:
这个可以延保,楼主可以直接拿到售后去换板

网友:
觉得这个电流还是北桥没有做好,重新做吧

网友:
用别的同相型号的CPU能解决OK

网友:
你换个U看下,一般这种问题出在6150居多,你是加焊还是重做啊

网友:
u座补焊试试

网友:
先坐一下南桥,不行加焊CPU座 ,CPU供电芯片一般不会坏。

网友:
座子加焊了。BIOS刷了 北桥是换的新的 故障还一样。。头疼 CPU也换了   做南桥?

网友:
也有可能是南桥,这个主板好像CPU的供电控制信号是有南桥控制的。

网友:
U座加焊了不行 不想搞了 之后谁解决这个问题了麻烦到这里给我说下 谢谢

网友:
还是北桥的问题 一般重新置球就可以了 。v3000这种机器因为北桥散热不好 ,时间长了就会虚焊

网友:
可能是你的北桥没有做好.你再重做一下.

网友:
  找到v3000的上电时序,之后着重测量cpu部分的信号,看看有没有。比如复位。哪个没有就研究那个信号。一通瞎忙活浪费的是金钱。

网友:
CPU复位怎么知道有没有??

网友:
用CPU的假负载测下,或是有的诊断卡也有复位灯显示,

网友:
我感觉北桥还有有问题,你是加焊的还是换北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