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DS 档开机LOGO

楼主(2010-06-04):
华硕Z99DS开机出现ASUS LOGO时死机.见图                 在出现LOGO之前按F2想进入BIOS档在如下画面死机.

网友:
晕死,搞了半个小时也发不上图片。另 一个画面就是“ASUS”的开机LOGO

网友:
看不到图片。楼主是不是没发上来?

网友:
图片还没发上来啊

网友:
遇到过南桥坏导致挡LOGO 的 ,建议先去掉外设 排除一下

网友:
先加焊南桥,不行就换南桥

网友:
没看见图片啊 !  猜测南桥

网友:
裸板试看卡不卡,如果卡有可能是SB

网友:
这情况,只要把全部外设都拆了,当板点亮,就档住了,一般都是SB问题吧!换个试试,

网友:
裸板测试也是一样,明天换个南桥试一下,什么情况再来回复。

网友:
华硕的Z99大板做桥要小心点,我第一次做这板南桥,板子严重变形,

网友:
这种应该是南桥问题多点

网友:
先刷个BIOS试一下,不行再考虑南桥

网友:
先下个BOIS,官网就有

网友:
最近碰到好多台挡LOGO画面的,换了南桥也没好,只有退了,也刷过BIOS,晕得很。

网友:
这种就是BIOS出错了吗我有修过

网友:
外设不良也可能引起:如声卡,网卡

网友:
换了南桥还不行,最后让客户换了个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