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1寸液晶屏上面有条横线

楼主(2010-06-04):
14.1寸液晶屏上面有条横线  ,白色横线亮线,是不是控制屏的那个锯齿芯片有问题,请高手赐教

网友:
是屏坏掉了,不能搞了

网友:
可以检查屏芯片周围的小电阻和电容试试

网友:
拔下屏线再插上试试吧,如不行换屏IC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