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显示屏不亮怎么修

楼主(2010-06-04):
LED 显示屏不亮,很暗。

网友:
找个图片看看

网友:
LED板(相当于LCD高压板)工作条件具备吗?

网友:
没有5V供电

网友:
可能是高压板坏了,

网友:
首先驱动板是OK的那就去检查高压板,一般都是那的事。

网友:
你说的是笔记本  还是液晶显示器呀   要是笔记本 就不好说了  前几天  我也遇见过一个笔记本黑屏的  后来用新屏测才知道是主板坏了   现在的LED背光不容易损坏

网友:
供电或虚汗···

网友:
是升压板坏了

网友:
LED的可以直接外接电压来测LED灯的好坏,如果灯是好的就查他的工作条件了

网友:
查工作条件  供电 控制  接地  那个不对就沿着那个查下去 都正常 LED 灯问题

网友(2011-04-17):
LED的没有高压板.

网友:
楼主 问题解决了没有? 怎么弄得

网友:
还没有碰到过LED的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个灯管试试

网友(点评):
LED哪来的灯管

网友:
是笔记本的话,查下供电有没有,控制,问题不难

网友B:
十有八九是高压板坏了

网友(点评):
不是高压板而是升压板

网友:
也有可能是灯管问题吧

网友:
LED屏没有灯管,也没有高压板,但是有驱动电路。用外电源加电看看亮吗

网友:
笔记本开机,然后用手电筒照一下液晶屏,看看是否有显示(这个时候没背光的),如果有显示,大概可以知道是屏线出现问题了,要换屏线,我遇见这故障,换过屏幕还是LED背光不亮,说明问题不在LED屏幕上,是在连接线上

网友:
不好意思我没有讲清楚,是联想的笔记本Y460进了水,客户才买了一个礼拜,是升压板烧掉了,是19V升到30V屏就可以点亮,换了升压板就好了.

网友:
liuzengheng
的帖子
是没有灯管,是LE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十有八九是高压板坏了
大多数人称高压板

网友(2011-08-01):
20楼的怎么用外电源加电请指教?????

网友(2012-01-07):
我也碰到个同样问题的!现在是供电不正常!

网友C:
建议检查高压供电部分··首先排除灯管问题·

网友(2012-09-17):
呵呵,LED会有灯管吗,说灯管和高压板的,说话能不能动动脑子

网友D:
换排线试试?

网友(2015-11-11):
看是不是灯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