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AMD 主板 超超级奇怪问题!!!

楼主(2010-06-04):
一块技嘉AMD主板, 开机时 检测卡 00 不跑码,  复位灯 不亮,  但等过了差不多 半分钟, 复位灯亮,就开始跑码, 后就可以正常使用!!!!!!!!!  到底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

网友:
桥虚焊了吧,要做热身运动

网友:
复位不正常
先从电压入手
在复位不正常的时候,查一下全班各供电点的电压:如CPU 、内存、南北桥、VTT等
再查时钟
如果都正常,再查复位电路

照LZ描述,复位电路的故障可能比较大,应该是产生复位的某个前置信号有问题,引起这样奇怪的复位故障

最好把主板的详细型号写上来,看有没有图纸,有图纸就要好分析的多了

网友:
I/O加焊试试

网友:
主板型号 :  GA-K8VT800  rev 2.0 的 .

网友:
LZ
在不复位的时候,先查全板电压时钟是否正常

另外这个板子的各路RST信号是 U43 门电路产生的,而该门电路的输入信号是由南桥发出的PCIRST,
如果电压时钟都正常。测量一下PCIRST信号,在端接RST针的时候是否有5V----0V的跳变

网友:
楼主,也许就是正常呢。记得华擎N68-UCC那个开四核 的主板,也是要半分钟才正常走码开机呢。同一型号的主板都是那样。

网友:
复位延迟,查CHIP_PG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