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这种情况大家还修嘛?

楼主(2010-06-04):
不论是老鸟还是菜鸟肯定遇到过这种情况:主板大部分电源电路都短路,BGA芯片两三个都挂,其他贴片芯片也几乎OVER,更讨厌的是还有许多电阻也坏了。修这种板子是对维修员心理的考验啊。需要有技术和耐心。考虑到焊接成功率,维修成本,维修难度等等诸多因素,请问大家,如果你遇到这样的板子还修不?说明一下您的理由。

网友:
不修,直接买一块

网友:
当料板使,除非某天特别清闲无事有找不到别的事情干,为了消磨时间和练手可能会考虑试一下。

网友:
这种情况得看客户本人,还得看主板是干什么的

网友:
没必要修了,直接让他买一个新的

网友:
这种板子这么烂。还修估计要修好几天。修好成本都够买一块二手板子了。别说收工钱了!10个人可能有个人修吧!那是可能客人非修不可的工控主板吧!

网友:
直接换板了,不费那个事,除非是5系列的板

网友:
一般来说南北桥挂我就叫客户扔了。

网友:
我的维修热情与维修费成正比,与维修难度成反比,呵

网友:
直接换板了修起来的成本都能买块好板了何况修好后可能也不稳定啊换过那么多东西

网友:
           还是买块板子划算啊  。修了谁知道稳步稳定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像你所说的什么都坏了,那确实没有修的价值了,费时费力,当然如果客户愿意出钱的话 还是可以研究一下的

网友:
這樣的板子就當料板了,不要浪費時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