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怎么看点位图

楼主(2010-06-04):
在网上看到很多,贴子说怎么看点位图,但是都感觉讲的比较乱,重点没讲到,为了新手能够更好看懂,我来总结下:

点位图最为常见格式:  1.CST(IBM专用)

这个软件 如下图:

<
红线表示当前层,黄线表示其它层。这个软件有中文版的,用起来很容易,就不一样细说了。
BDR格式:这个软件来打开, ,还可以用 这个软件来打开,一般我们都用第二个软件,
打开如下图

这个软件,用 R——转

                  用 N—— 查找信号

          用 D——查器件

空格键— 切换正反面,鼠标左右—放大缩小

这个软件没有IBM好用,看不到连线。走线,所以个人感觉IBM 修起来是最方便的。其它格式还有很多软件,如下图:

碰到时,可以每个试下。方法其它和上面的都是差不多,这理就不一一说明了

网友:
晕死,这个会自己空开这么多,搞的难看死了,搞也搞不好,新版的用不来。。。

网友:
看不太懂呀请教高手

网友:
我只有三种那些还没看过呢,也就IBM能用明白

网友:
IBM的点位图软件可以看到连线,很好用

网友:
很好,学习了。。。。虽然那种点线图看不到连线,但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
为什么,给我加了威望,现在威望还是0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