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0-06-04):
今接到一台显示器,没接信号点一切正常,但接信号后就有两根灯管不行了,外接两根就可以,一共4跟灯管的。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
你仔细查查 可能灯管坏了 有一根坏了都不行  有保护的

网友:
那是灯管坏了吧。

网友:
今天把拆开后把灯管拿出来点又没问题了,               搞不懂了。

网友:
,可能是灯管焊接处有虚焊

网友:
虚焊、高压连线抽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