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大家 芯片的控制级不能持续 出来就掉 一般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06-04):
比如1845 控制出来一下就掉啦 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笔记本要全面判断
不要局限于一连个控制信号
打个比方说:A,B ,C三个信号,分别控制三路电压的产生
当A,B正常,而C路无输出时,通过反馈将这个情况告诉EC
EC出于保护,将A.B.C三路信号同时切断

当然这个时间是很短的

另外如果保护电路误动作,反馈信号出现偏差,都会导致EC关闭发出的各路EN信号

大概原理是这样,具体的就要看是什么型号的板子了
如有不甚严谨之处
请LX补充

网友:
如果没短路,那肯定是发出EN的来源不正常,你可以强行给外低电压他,看他会不会变低,如果没变低,那么肯定是发出EN的来源,不正常,如果同样变低,那可以说是芯本本身短路或相关元件,但是这个电压不能过高。。。

网友:
  请描述清楚 是该芯片的控制脚 比如en shdn 还是到后面的mos管的g极 因为我看lz说的是出来 而不是进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明白是把负载强行拉低(对地)?

网友:
楼主说的是不是:
芯片的控制级(EN,ON)不能持续 ,(电压)出来就掉 ,一般是什么原因?
芯片的控制级(EN,ON)不能持续 ,(EN,ON)出来就掉 ,一般是什么原因?

网友:
各位解释的很好,我也学习到了,谢谢以上各位。

网友:
谢谢论坛里的兄弟们 真心的谢谢!我每天都能学到好多东西,哈哈 触发掉电是我最怕de故障!你们的思路给拉我很大的帮助,

网友:
受保护了一般会出来后就掉,不然就是IC本身坏了

网友:
IC本身坏了。。。。。

网友:
他的意思应该是强行给芯片一个使能开启信号(这个使能开启信号不能太高)如果还掉说明问题一般不在开启信号这边。如果不掉说明问题就在使能开启信号了。

网友:
意思我明白了,不过不掉电可以判断后级没问题,但还掉开启信号前和芯片,负载都可能有问题,2楼有说明

网友:
保护了一般会出来后就掉

网友:
芯片保护和控制信号不能持续都有可能

网友:
这种状况有示波器测量最好,看是否有瞬间电压,如果有,后级负载上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如果没有,检查下电源IC的工作条件是否已经OK,如果工作条件都已经有了,还没有的话,IC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更换了之后再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