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代码01

楼主(2010-06-04):
技嘉主板代码01   是怎么回事   本来可以开机  多加了个硬盘   之后什么都不可以了 开机也点不亮   直接代码01  就不跳了  测 电压 时钟  复位  地址都正常   内存供电 什么都正常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清一下CMOS再测,然后把南桥的工作条件测一下

网友:
拆掉另一个硬盘看看。换换IDE线看看。再不行可能硬盘板数据接口的短路。。插上主板有可能烧NB呀。。希望不是NB的事呀!

网友:
就算你的猜想是对的,会烧nb?吗

网友:
呵呵  谢谢你们   我跳了一下  bios    可以了    太谢谢你们了

网友:
可能是BIOS问题呀,技嘉的BIOS问题总多咯。,。。。

网友:
是刷了BIO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