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奇怪!富士康A74MK跑D0,换其他CPU正常,求助!

楼主(2010-06-04):
使用中的富士康A74MK+amd x2 4800+,突然坏了。用诊断卡测试,停在EE代码处。后刷bios,跑D0。换块单核的am2 3000+和x2 240,都能开机。把原来的x2 4800+ 换到另一块主板测试,靠,也是正常的。但原来的主板配原来就是就是挡在D0处。挡D0,拿起表测试cpu电压1.10v、内存供电1.85v,内存参考电压0.85v,时钟0.85v,系统总线3.3v,究竟哪里出什么问题了呢?请教……

cpu返修了!

网友:
桥空焊,总线部分不良

网友:
清CMOS试试,不行把bios刷到最早版本

网友:
我正在刷一个相对新的bios,

网友:
bios刷完、上机,用原来的4800+,靠,一样的跑D0 。再上3000+,一路跑到85……

网友:
那就是原CPU和主板不良了,楼主换U或板吧。记得坛里有个差不多的贴子,洗洗更健康,你洗下板试试。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CPU供电不良。或电源供电不足。双核吃电过大。。单核U号电小。就能点亮。。大多可能是电源问题和CPU供电。。。我也见过电源供电不足的。 有时一些问题不要想得太复杂不要对自己的电源太自信它也有老化损坏的一天!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BIOS芯片是32腿的还是8腿的 是汗在主板上的还是有座子的,我碰到块965的板BIOS32腿+座子。和你描述的故障有点像,我是把座子去掉,直接汗在主板上就OK了。。。不知道是自己的运气 还是真的是座子虚汗。。。

网友:
8脚spi 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不是电源问题。用多个不同的电源试过。

网友:
我看还是BIOS问题,,,在下载一个试试看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