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OEM板661fx-m7跑d0

楼主(2010-06-04):
精英的OEM板661fx-m7跑d0,手压北桥可以正常进系统,后来加焊北桥后,开机直接d0,刷最新BIOS后还是跑到d0就不动了,同时REST亮间隔5秒钟左右闪烁一下,请师傅分析.谢谢!

网友:
查一下U座是否不良,COM口。。。或者换个IO再测

网友:
应该是U卒座问题

网友:
些板CPU空焊,你用带灯负载测测吧

网友:
ECS的板子的座子不管是478也好还是775也好只要不是针插的 大多座子虚焊 只要跑DO。00之类的我就加焊一把座子,百分之60-70可以好。经验之谈··但是有个疑问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我用775负载测CPU座子数据地址对地都正常  跑DO 00什么的我还是加焊座子就好 这到底是为什么高手赐教

网友:
据说 跑D0和跑FF没什么区别!如果运气够差说不定是北桥没焊好挂了呢

网友:
用手压桥可进系统。加焊后跑D0很明显是北桥到CPU的数据线空焊了。拆下来从做BGA能好!

晕之前把打错成南桥了!真不好意思!多谢谢版主“XX桂林”提醒。。

网友:
加焊CPU座和北桥

网友:
BGA重做北桥应该会好的

网友:
CPU座,北桥,南桥都加焊过了,现在死活都是跑DO了,用手压北桥也只跑DO了,真拿他没有办法了。真不知下一步如何进展了。

网友:
重植北桥一下试试:因为之前压北桥后就正常,加焊后跑DO,还是总线上问题,估计是加焊过程中出了问题

网友:
座子也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个板子坐虚的多

网友:
应该是U座或者是北桥的问题,如果真的是没有好的方法,可以考虑一下用切线法来判断

网友:
我修了几块,都是加焊U 座OK

网友:
从搞北桥吧 。。。

网友:
加焊的不行,取下重新植球再焊咯!!

网友:
座子直接换掉就行了,植球?楼上的强悍呀

网友:
加焊CPU座 试一下,不行重做北桥.

网友:
你换个电源管理芯片试试,我之前修过一块方正的板,和你的一样,所有电压正常就是跑D0,最后换了 电源管理芯片后好了。

网友:
看一下北桥是不是加挂了,最好是把北桥取下来重新做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