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N15235主板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0-06-04):
一网吧有三十多电机子,用的是富士康N15235主板,原因是不定时掉电,经过测试各项工作电压,时钟都正常,检查无果,加焊一下CPU电源IC,装回让客户测试一天,一天后客户说是有点效果,正常上网等能正常使用,只要玩大型游戏(如永红之塔之类)就会出现掉电现象,后又拿两台过来,我更换主电源IC,加焊U座但故障还是不能完全排除,希望高手支招。。。

网友:
有没有测一下有可能是哪部分温度太高了,这种故障最好只测试他的主板这样排除故障比较快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只要是看看温度,把盖子打开,拿风扇吹起试试!掉电后看看哪个地方热!
还有就是试试刷个其他版本的BIOS看看,看是不是CPU温度检测不正常!

网友:
技术,我的图怎上传不了

网友:
基本上常用的方法都使用了

网友:
没发现温度高的现象

网友:
乐天,说说看还有什么高招,如果能把一台搞定,其它的就迎忍而解了

网友:
找张客户的好的板子,对照修一下,我认为可能还是IC的问题或者附近电路

网友:
网吧板是不是AMD的?如果是AMD的话北桥空焊较多

网友:
电源问题,换高功率电源,主要是CPU供电动力不足,玩大型游戏就掉电

网友:
全部换成长城大功率电源也不行的,我已经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