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4):
刚才图片不上
不定时掉电

网友:
掉电后能否再次点亮主机

网友:
可以的,就是过一会还会掉电

网友:
你最好把板子单独测试一下,你先这样进BIOS里测试看有多久掉电

网友:
把桥的供电MOS管换了。。 可能MOS管软击穿

网友:
CPU供电或者南桥

网友:
修过科脑845主板。也是这个问题。换了RT9602电源IC后问题解决!想不明折。IC不稳定??

网友:
我遇到过华硕AM2的板也是不定时掉电,,可以正常使用 有时候到C1掉电,有时候到26掉电,有时候到85掉电,,最后换了个IO就好了 楼主不妨试试,,有可能是IO的温控电路或保护电路出了问题。。。

网友:
I/O 没换,明天上班后换个试试

网友:
电源不稳定 还有电容鼓爆漏电之类都会引起掉电的

网友:
你进BIOS看下CPU温度多少度,看是过热保护还是其它引起。

网友:
我也遇到过掉电的情况,是刷了bios之后,就没有事情了。有时候bios程序错误也会掉电。

网友:
楼主还没有解决问题吗?

网友:
首先要查一下是否有虚焊的地方,在查开机电路。

网友:
还没解决,今天打算干桥

网友:
从这几个方面去查一下吧 电源 风扇 ATTP1芯片 是否正常 电源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