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dell的主板

楼主(2010-06-04):
在修一台型号为pp10l的DELL手提 加焊北桥后短路了~想换板  但不知道在哪里看板的型号

网友:
  看看板上是la-xxxx 是否是la-3681p

网友:
找不到这样的字样哦~~通常在哪个位置呢~DAODM1MB8F4找到这个应该是广达的板吧~但搜不到这块板。。。

网友:
DELL 机器看开关条上的型号 告诉卖主板的就知道了,PP10  后面还有S 或者L 什么什么的 你说个PP10 谁知道是什么机器啊

网友:
我写了pp10L啊~~不过是小写~版主可能看不清楚~看了开关上写着DAODM1 TH8C1 REV:C 但我找不到这板卖啊~~~

网友:
看内存操上有没有帖纸.
不过看你上面写的应该是广达的DM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