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华硕主板跑马正常,但不显示 诊断卡最后显示 00

楼主(2010-06-04):
急急-华硕主板跑马正常,但不显示 诊断卡最后显示 00 bios集成的。。
华硕

网友:
既然跑码正常,那就测VGA到北桥的电路了,可以测 VGA头的阻值与电压,主要看13#,与14#

网友:
差VGA口行场信号和RGB 判断北桥好坏

网友:
我接到一块板子代码00不显示,是座子或断线,换座子OK

网友:
这种问题北桥挂几率大些

网友:
我碰到集成显卡不显示 但跑马也不太正常 遇到北桥空焊 仅供参考

网友:
我修这种板子,不管是集显还是独显,码跑完了,不显示,一般加焊下北桥基本上就好了(前提对BGA熟悉,因为有BGA设备,也方便)LZ不妨试试!另外要排除如果集显显示,独显不显的,先COMS设置,如果不行,再加焊桥,VGA的行场损坏机率小,基本上桥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因为手上没工具。客户急着要。。拿人家修。奇怪的是用他的显示器,可以显示。。正常。拿回来我的试却没显示。。。我叫他换个座子。。。换了OK。

网友:
以前的华硕很多都是座子问题,因为那时候的风扇没有底板,很多主板时间长就拉变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