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6200 AGP 故障中.................

楼主(2010-06-04):
ASUS 6200 AGP , 第一次开机肯定不亮, 要点重启键一下, 就可以点亮了, 不知道 什么原因 ????????
重启

网友:
你可以先刷下显卡 BIOS

网友:
这种问题以前遇到过,清空COMS,加焊座和北桥成功过,运气问题,排除这些没解决过,期待结果!

网友:
刷BIOS 检查核芯和显存供电是否偏低。测虑波电容降容或发涨。

网友:
是显卡的问题,不是主板!显卡点重起后就一直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最好把该显卡查到一台正常的机子上试一试,判断是显卡还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不要重启,直接拔电源线,然后再插上电开机试一试,还是重启才亮的话看一下复位正常不。

网友(2010-07-05):
供电问题 ! 把那颗 U504 的APW7120换了就好.

网友:
BGA做显卡,应该可以好

网友:
你换个主板测试一下,如果故障相同你可以重植一下G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