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775板子问题

楼主(2010-06-04):
我今天修了块技嘉775的板子,最先不加电,后来换了金正能加电了,但是开机跑D0,在内存旁边有2个3055的管子,开机发烫,但是管子没坏,这2个3055并联,D极接3.3V,G极通过一电容接地,S极输出1.8V,内存2.5V供电正常,不知道怎么修了,望各位高手指点,谢谢,另外CPU供电1.37V,有点怀疑CPU座子问题,不是不能确定。

网友:
那位大虾指点下啊

网友:
CPU座是否问题,可加热试下

网友:
开机就烫,肯定有问题,楼主最好下个图纸来仔细找找

网友:
D0不跑U。阿。 压座子看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开机跑D0一般是空焊,要没有跑过任何代码,直接D0的

网友:
你 说跑DO是一可是加电跑D0还是跑了一小会在跑,如果是一开机就跑D0我觉得是U,要不U坐有问题,如果是过一会在跑D0就是内存那两个3055有问题或在北桥。去试试看看。

网友:
加电就跑D0,就是一开机就跑D0,U座我也压了,但是还是不跑码,CPU是肯定没问题的。

网友:
CPU的底座是触电的 吧   你可以用BGA加焊一下底座  。775板子底座比较好虚焊。

网友:
先压cpu座子试试啊

网友:
我已经解决了,把IO加焊后就好了,但是没明白为什么IO没焊好会导致不跑码,IO是ITE8705AF,不涉及到开机电路啊,不明白?/??

网友:
早就应该整IO了

网友:
有可能 IO脚脱焊吧!具体是什么信号不是很清楚

网友:
你不是已经解决了吗?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把维修的过程和结果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