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芯片代换问题

楼主(2010-06-04):
    请问师付们:电源管理芯片HIP6602BCB可用什麽芯片代换?先谢了。

网友:
RT9248  9602 可以          ISL6556  不知道行不行没试过

网友:
ISL6556 芯片可以代换。

网友:
如果上面两位说的芯片还不行的话,你就只有查芯片的引脚定义了,然后再找引脚定义一样的芯片或差不多一样的换上试试了。因为我也比较少换电源芯片

网友(2012-08-10):
rt9602应该可以

网友(2012-09-20):
勤练习 多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