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SU主板自动开机,而且自动掉电,掉电之后需拔下ATX才能开

楼主(2010-06-04):
今天有维修一块AUSU的板子,南桥是SIS芯片的,IO是83627THF。故障是插上ATX则自动上店,每次跑码从C1到0C则自动掉电,点开关针无反映,需拔下ATX再插上又自动上电,  不管什么时候点开关针始终一点反映都没有 ,测得开关针的待机电压只有2.9正常应该3点3伏,不知道它的3点3伏只有2点9这样正常吗?我也跑了这条线路,它是经过一个513电阻过来的,电阻一端3点3,而连到开关针那一端就只有2点9伏,点开关针时,IO的68脚有2点9到0伏的电压跳变,但是67脚有时有3点3伏的电压跳变,有时则一点电压都没有,IO换了两个到是这样,它的73脚有5伏电压,72拉低绿线的有5伏高电瓶没有电压跳变,我直接用线接绿线和IO的72脚,则自动开机,但是不会掉电了,可正常点亮,就是点开关针没反映,关不了机,请教高手这是什么问题?   谢谢!!!

网友:
我直接用线接绿线和IO的72脚,则自动开机,  不解啊 72脚有5V 拉过去不还是5V 开不了机吗?

你确定换的I/O是好的新的 I/O没焊好  难桥可能空焊 导致

网友:
我还记得华硕不是由IO来开机的,华硕有一个自己的开机芯片,还有V星也是一样,你要不找快差不多的板子试下,把华硕开机芯片给换了,他的开机芯片和IO差不多的形状差不多的。

网友:
像你说的72到绿5,一般板子都是直连的,你这是什么型号的,估计IO没焊好,或者有问题,IO如果没问题,考虑那个三极管,穿了也会一直拉低5V的,所以会一直开机。而且关不了机

网友:
I/O或者防伪芯片或者参与触发的门电路之类加焊

网友:
我的南桥是SIS芯片,IO的72脚没有直接连到绿线,它们之间有一定的阻值,我跑了绿线的线路,也没发现这个板子有开机专用芯片啊?IO我换的绝对是好的,并且也不可能空焊,还请高手帮我分析一下啊

网友:
华硕主板还有个开机芯片,最好是跑完触发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