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31主板

楼主(2010-06-04):
V星G31主板,CPU、内存、桥供电正常,时钟、复位正常,跑码在C1,54后报警,声音就想是内存没有插一样,感觉是内存没有过完,刷BIOS后跑E1,不报警。请大家指教,是不是NB问题

网友:
你用的什么CPU?G31的板子大多认CPU

网友:
我也有个这主板,也是MSIG31的, 联想用的
不插内存报警,插上内存当D1,内存的供电,也正常,也打过对地阻,没问题,两个总线也正常3。3V电压

网友:
我也又快这样的的板子    C1...到60  然后D0报警  高手指教啊

网友:
没遇到这情况 不过想问下你们做过桥吗 如果允许可以试下 期待你们早点弄好 等待结果中

网友:
你上的是什么样的内存,
有些G31的主板是上不了533的内存的

网友:
内存677---800,CPU如果外频没问题,可以看一下U座

网友:
上错CPU也会内存不过。。G31的要上双核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