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3500E上电短路故障维修

楼主(2010-06-04):
今天修了台A3500E本子,上电则听到直源短路继电器跳变声音,电流2.8A电压拉低。明显19V上主干线有短路。对主干线各电感及电容打阻值,没发现有短路现象。故将测试重点转向各系统供电上端管及19V供电的芯片上来。测到CPU供电电路时发现有两上端管D,S阻值为0。拆下后,再放电测量确定其中一个击穿,另一个是经过电感串联的假短路。到料板上找一阻值大致相同,极性相同的MOS管换上。再测别的电路没发现明显短路。上电,待机正常0.03。开机电流跑0.19听到板上有哒哒的声音,像是从某个线圈发出来的。上电多测几次,各电压正常,CPU电压偏低,掉电。上电多次后来故障现象则变成上电就0.35V,还有短路。触摸各芯片发现CPU供电系统MAX1987发烫。怀疑其损坏,换新后故障依旧。判断失误。针对CPU供电系统再查,发现其中一个下端管D,G极短路。此两极都和芯片相连短路会造成芯片发烫。找一类似MOS管换上后。开机正常,显示正常。

网友:
换好损坏的管子不要急着通电,应当在次排查周围相关器件,以免再次烧坏其他器件扩大故障之范围。

网友:
楼上说的是,我一般在修理时,上管坏了,我会上下一起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