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D610 求助(已解决)

楼主(2010-06-04):
这几天修了台戴尔D610(915芯片组),故障是开机过了DELL开机换面后左上角有道横杠,右侧靠边的地方有五六块亮斑似的(貌似花瓶)
然后就死在这里了。大多数开机都能正常进系统
开始加焊的显卡,烤机试了一天没问题了,等客户来拿的时候有那样了,
有把南桥重做了一下,试了一天没问题了,客户拿回去用了一天又说不行了还是那样
今天又把显卡和北桥都重做了,还是偶尔会出现这个问题,接着强制关机再开机又能正常进系统,烤一天也没问题
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有没有人修到过这种故障呢?
问题已解决,是CPU问题!原机的CPU跑戴尔诊断试跑不完,换了CPU跑诊断好多次都没有问题了

网友:
  排除过软件的问题了吗 换个硬盘试试软件

网友:
内存本身有问题,也会这样的.......有没有替换一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