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40 清洁灰尘后出现故障,求助

楼主(2010-06-04):
一台NEC MT840,手痒清洁了光学通道有灰尘后,出现下面的色斑!这是哪个部分没有安装好?是不是安装在液晶片前的不玻璃片位置不对?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再检查光学组镜安装不到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拆的下液晶片前的滤光镜,此镜是可以调整的,但调整后必须安装好电路板和外壳才可以试机,不可以边调边试,想请教有没好的调整方法。是绿色滤光片的问题吗?

网友:
这个我也拆开过,为此还交了不少的学费(把液晶屏的排线搞断了,换了一液晶屏),可调整角度(应该叫梯形较正)那个东东叫菲片,有正反面之分的。不能搞反,有纹路的一面朝向灯泡。液晶屏上如果用手摸了,没弄干净,或者光学通道上有灰尘,放大之后就成了色斑了。再仔细的打扫下吧。以失败者的经历告诉你,千万小心那个液晶屏的排线啊。因为在高温下,排线都老化了,很脆,搞断了好像只能换屏了。再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