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ST380011A硬盘问题

楼主(2010-06-04):
不小心插反了电源线 硬盘被烧坏,检查后发现一个二极管短路了,拆下来后接到电脑上可以使用,不晓得这个二极管是什么型号的,用不用在安上了,不按的话是不是存在一些风险 。。。

网友:
保护二极管,如果电压出现不稳、或者再次插反杯具将出现

网友:
那应该找什么样的二极管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