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一下忙了,看一下图中驱动板是三星哪一款的?

楼主(2010-06-04):
请大家帮一下忙了,看一下图中驱动板是三星哪一款的?

网友:
我没见过应该是老一点的型号吧,高手呢?出来指教一下哟

网友:
再发一张了

网友:
看MCU贴纸,以这个搜索,可以确定型号的

网友:
就是搜不到了。

网友:
是三星N711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97868-1-6.html 这有你板上MCU版本号的程序。

网友:
我只能看出是17寸的,看一下板子后面有没有编码,在网上搜一下

网友:
三星的板子 大部分都一样,主要区别是内部的程序

网友:
从贴纸上看,可能是三星711N的板子

网友:
你把白色调码照清楚点
我就可以给你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