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钱买重型的家伙(3温BGA)用白光882可以吗?

楼主(2010-06-04):
如题了,买个三温区的BGA机器,基地的CF-360都要6000!我又不是大量的维修而且是业余的赚点外快,用白光882做BGA的话不知道成功率有多少,我用土炮来做南桥以前还有8成的把握,但是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做5个桥基本只有2个左右是成功的!我是用红外线发热砖做下加热然后上面是用工业风枪改加个温控做温度控制,这段时间搞爆桥的、加焊连珠的、掉点的(打黄色点胶)的、唉!虽然不用赔钱,但是赚倒一点也没赚!温度我调好后都没动过了,不知道是不是加热时间太长了搞到芯片坏了,我用的温度是:上加热150度保持50秒 150—200度这个温度上升时间用50秒,200度保持60秒; 200到230度上升时间用30秒,230度保持30秒;230—260度上升时间30秒,保持40秒!基本上下加热是180左右,温度控制器设定在100度,但实际不准!每次下面100度的时候,上面就跑到200的了,但是有铅的锡珠都没熔化,当上面跑到230度的时候锡珠就熔化了,但是一下子就爆桥了!后面的上加热260度基本上是没用过的(留着对付无铅)!请问大侠们一般是下加热的温度高一点还是上加热的温度高一点?还有就是我不要上加热的风枪改用白光882的话,会不会比用温控的土炮好呢?我知道手势是很重要,我想应该多练就没问题的,请问论坛上面有多少人用白光882来做BGA的呢?
芯片

网友:
白光的882 没有用过啊 做个沙发吧

网友:
看到你说白光882我就想到了某人

网友:
我记得论坛上面有个高手,ID叫做“黑马思路”他说他用2把白光882干DV系列的桥没失过手,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还有我见过广州的创亿的师傅也用过882来吹下一款DELL机器的965北桥而且没掉点,所以我才考虑买它!当然人家手势可是一流的师傅呢!

网友:
论坛兄弟们不是说了嘛,放个一元硬币在南桥上面,北桥就找个比核心大一些的芯片。重新调整一下你的热电偶位置,是不是测温差大多,现在夏天了,注意改一下参数。

网友:
加焊有些板是不行的会变形

网友:
回5楼的,如果放东西在北桥上面的话,我想我做一个就死一个咯,之前试过做BGA的CPU,就是放了个BIOS芯片在核心上面,做一个死一个!坏掉了我2个U!南桥的话可能还可以放个5毛钱铜硬币上去,但是觉得也蛮麻烦!因为温度掌握得不好的话会一下子塌下去,那一样要从做!

网友:
现在的机器板的北桥用3温区的都不好做,特别是联想的北桥

网友:
我自己做的2温区,多练就好,我就是下面用红外,上面是司登利,不管南北桥,显卡,无铅有铅通杀,没失过手.

网友:
我用的方法跟9楼一样的方法,Bga 这个东西需要自己多琢磨,多实践的。

网友:
不用BGA,成功率一定会很低,而且需要手法熟练

网友:
不用BGA那就要靠经验了,现在很多主板很薄,一做就变形BGA机器都很吃力

网友:
楼主 :
最好用 bga

网友:
基地的3温都要6000!我修多少东西才收回来啊~~~~~~~

网友:
楼主,你设的温度有问题,你说下面100的时候上面就跑到200多肯定不行,下面高些,我设的上下温差不超过十度,从来没有在温度上出过问题。

网友:
现在很多主板很薄,一做就变形

网友:
买个红外测温仪吧,我用土炮也是用它,感觉还好

网友:
呵呵。BGA关键是自己要掌握温度和自己熟练的技巧

网友:
下面说是100度,但是温度感应是不准确的!说是100,但是我怀疑已经有160度左右咯!因为我把下面调到110度的时候下面有时候会掉件的!有铅的锡熔点是180左右,我现在都不想买红外线测温仪,留着那些钱来买个白光882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