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0出问题了?

楼主(2010-06-04):
今日客人拿来IBM X60说开机一会就死机!于是就开机看看情况,一开机什么都不动就死了!什么都不理,先从软件入手,重装系统还是一样!
现在一开机就死机了!以家一个一个配件拆出来测试,终于找到问题了!装电池就死机,不装就没问题!现在就头痛不知是电池出问题?还是主板供电电路有问题?(手上没电池代用测试)!希望有经验的帮帮忙!!

网友:
建议查下电源管理芯片及外围电路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电池的问题 除非机器进过水

网友:
应该是电池的问题,我遇见好几次了 ,去掉电池就正常了,换个新电池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