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主板时注意特殊主板的固有特性。

楼主(2010-06-04):
今天我接收到一台硕泰克主板主机,据客户说是老是重起。我还是老规矩,先是给CPU风扇清清灰,然后再在上面加些硅胶,大多情况都能正常。我做完这些后加上电调试主板却发现主板开了机了,我连忙测了测开机电路,CPU,南北桥附近的元件有无短路,然后硬开机。发现诊断卡跑码也正常。这是怎么回事呢。最后无奈给组装起来一试,开机居然能能够显示画面了。这是什么原因,我最后一一去掉和主板连接的元件,当我试到显卡时,发现不能够开机了。原来此款主板只加上显卡时才能够开机。往后还要记一些主板的特性,以防维修中走弯路。

网友:
硕泰克1是爆电容,2就是显卡附近有个跳线,用跳线帽跳上就可以了。否则不上显卡是不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