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块没有CPUPG的华硕主板

楼主(2010-06-04):
        首先查看板子外观没有掉件,于是上CPU假负载开始上电测试,测量CPU ,内存,桥,总线供电全部正常。然后测量CPU假负载上PG信号为0V不正常。当VCORE正常时电源管理芯片应发出VRMPWRGD信号给南桥通知南桥CPU电压已经正常。测量时钟芯片有3.3V供电晶振已经起振。当其他电压正常后南桥才发出CPUPWRGD信号给CPU,此板正是CPU没有收到CPUPWRGD信号。于是查此板点位图发现VRMPWRGD信号经过一个102排阻上拉,测此电阻一端为0.65V明显不正常,然后测另一端为3.3V,很明显是这个102排阻坏了,从报废板上拆下一个102排阻换上,上电在测电压已经为3.3V假负载上PG也有了。于是上CPU测试,诊断卡跑码此板修复成功。

网友:
主板点位图你们都是在哪里找到的.

网友:
很像是工厂里的维修,如果是我们维修,肯定是靠座子

网友:
哇!这东西都用上,不一般!这种经验,也不是一般人能有!
没这东西的我,也只能把板子正背翻来翻去地找。。。

网友:
pg是南桥经过102的排阻后经过两个转换三极管产生pg的吧!

网友:
华硕的点图,以前去华硕的售后拷了很多出来,不过现在都是在线看了...

网友:
楼主是不是去基地了.
看来是得到饼哥的真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