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旭日210一例 申请转正

楼主(2010-06-04):
客户拿机子过来说开机不亮接过机器首先把电池拆下来接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02A 待机正常然后摁下开机键电流跳到0。3A左右怀疑CPU未供上电。跟客户说可能是主板坏了要拆机检测.经客户同意后拔电立马拆开机器.拆开后量了一下各大电感没有发现有对地短路的.然后通上电测CPU的供电电感发现没有电压.在测CPU供电MOS管上管的D极有19V说明公共点电压正常.接下来量上它的G极没有高电位 MOS管不导通.由于这机器用的CPU供电芯片是SC452 跟ADP3205的引脚是一样的都是细细的那种.怀疑CPU供电芯片虚焊.不管三七二十一见到是这样引脚的供电芯片先加焊在说 结果是令人失望的还是不得(钱不是那么好赚的)诶 .这时候就要找图纸慢慢研究了.不会上传图纸麻烦了我只能在这里用文字表达了.首先查看CPU供电芯片的供电41脚VIN1 42脚VIN2两个脚是连在一起的测有18.7V左右 芯片主供电正常.接下来就是要量芯片的启动电压36脚VR-ON发现没有高电位.顺藤摸瓜跑线路是连在U21  五个脚的芯片的4脚上 .U21的5脚是VCC电压进.4脚是OUT电压出.测了一下5脚有3.3V电压而4脚却就没有输出了.U21的2脚和3脚都是接地. 1脚接个C381电容  电容的另一端也是接地。到此怀疑U21已经损坏找同型号的板直接换掉在通电测试.电流猛跳变了几下机器亮了起来故障到此排除.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不知道上传图片不然的话那就更完美了呵呵.希望各位前辈能教教小弟怎么样发图纸的图片.在这里先谢过了.还有最重要的就是麻烦版主帮忙转正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