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9寸正屏低电平开启

楼主(2010-06-04):
今天修了个联想19寸正屏的液晶,开机一下子就黑屏,这故障容易,不用说了,开工修高压板,测灯管,灯管没问题。换一个通用的高压板,测了一EN信号,是低电平有效,通用的板子是高电平开启的。转换下吧,直接在旧主板上下了个CPU供电的MOS管,D极接原电路板的5V,G极接驱动板过来的那个低电平有效的EN信号。S极连通用板的OFF/ON脚,(也就是EN了,),利用这个管子,把EN转换为高电平控制。成功修复。
写出来,与大家交流一下,大家碰到这种情况是咱做的啊?

网友:
我没有用这种反相器,就用一个场管直接连的,不知会不会返修,原来我也修过一台。没有返修。下次碰到了,还是正规的做个反相器。谢谢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