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20 换完显卡白屏

楼主(2010-06-04):
修了一个本子 刚拿来的时候不亮 加焊显卡后白屏 换了新的上去还是那样 显存也换过 请高手指点是那里的毛病
显卡

网友:
白屏的话你先量一下有没有屏供电确定是屏的故障还是屏线或者是主板

网友:
屏线和 屏我都换过

网友:
白屏看看屏上的3V有没有啊 不要一味的做显卡啊

网友:
依旧做显卡

网友:
换屏线试试,再测量LVDS信号线对阻抗是否一样,不一样就是显卡没做好

网友:
显卡没有做好

网友:
接外接试一下啊

网友:
先外接屏试试,

网友:
外接试一下

网友:
继续做显卡

网友:
屏线接插头是否有松动

网友:
看下屏供电有没有,白屏,屏又是好的应该是屏供电没有了,要是外接正常,直接拉个屏供电试试能不能正常

网友:
如果屏和屏线经替换好的故障依旧的话,那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先看一下屏的供电有没有,要是有应该还是显卡没有做好

网友:
j显卡到屏,这条线查下,是不是有开路的

网友:
温度不够 显卡没做好

网友:
是不是掉东西了 看看

网友:
显卡没做好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