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水牛H72F显示很暗、、

楼主(2010-06-04):
大水牛H72F一开机显示画面很暗、、亮度和对比度调到100、、高压包也调过还是很暗、、D2058只有8.9V是接了信号才有8.9v、、不接信号一点电压都没有、、也换过来试过啦!·还是没有电压提升、、请问什么问题呢?
信号

网友:
G1 G2电压多少? D2058是什么?行幅管吗

网友:
说的不是很详细,应该测量一下显像管各针的电压,然后侧可以确定故障的所在。

网友:
这种问题,先换个管座,不行再发帖子

网友:
是不是聚集极或加速极跟管座的接线部分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