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双核主板 不通电 维修

楼主(2010-06-04):
故障 :不通电  用直流电源供应器插上大电流

型号 没有记 , cpu 是双核的,到我手上已经有人修过 ,看到上面有动过几个电压的电容,客户反映是被雷击坏的。以前一下不喜欢修sony的主板,但是这次发现这板子的设计形式很想国产类型的,并且上面还有每个零件的位置  这在sony上面是比较少的。
   本人修板一向喜欢用直流电源供应器,插上去就发现大电流(4A的样子),不用讲,肯定是待机电压出现短路,或者是总电压出现短路,用万用表量了下  发现是19V电压也就是总电压短路(此机种用的是19V),根据修了6年笔记本的经验,看到这种的设计方式,看到每个电压的mos管都有电感, 19V就是这经过这电感过来给芯片和mos提供工作电压的(这是目前主板都用的比较多的一种设计方式),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一个一个断开这种电感,因为他们对地短路,  断到哪个  19V就不短了 ,说明就是这边的问题,我的思路一般是喜欢先断给cpu 和3v 5v的那个19V的供电电感,因为通常主板的这两组电压比较容易出问题,没想到一断就碰到了,断开给cpu供电的那个19V电感,19v就不短了,电容一翘就好了,就烧了一个电容,外观看不出来。
   个人的一点小经验,可能对会修的人来讲不是什么经验,但对初学者来讲还是有帮助的,因为本人看到很多人修短路板的思维都是一个一个零件去拆,其实这样是很浪费时间的,这要电压短路,特别是经过电感给后极供电的 直接把电感断掉,就能判断了,
   个人说得不对的地方还请大家斧正!!

网友:
可以用电击法来判断这样还快点

网友:
是的,可以直接加电压很快就烧出来时哪个电容了

网友:
烧吧,前几天刚烧了一个,也是个小电容穿了,一烧方向就明确了

网友:
其实烧机大法在维修中还是蛮实用的。

网友:
烧鸡大法 我就是不怎么敢用。怕烧坏其他的

网友:
楼主太谦虚了吧。楼主很强

网友:
这 种短路确实是电路中最好修的。。。

网友:
短路不好修,尤其在大电流的,很多短到桥里面去了

网友:
大电流短路一般都是主供短.相对会好修些呢.

网友:
烧击是一种很不错的方法,但是会有几个缺点  1.通常会被烫伤    2.有些主板设计的比较差,或者是某些零件有缺陷往往会把其他用过此电压的好零件烧坏,个人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会去烧他,当然有很多都不会烧坏其他零件的。

网友:
楼主很厉害了,只是谦虚而已。

网友:
我也不敢去点击,很有可能烧坏别的地方,扩大范围。通常公共点短路的电容故障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