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4):
大家碰到过方正R350N开机进行到(正常启动)或(最后一次的正确配置)选择项将要进系统时掉电,哪位高手碰到过。
掉电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 从做个系统

网友:
先排除散热问题,再查查各组供电

网友:
排除软件 换个硬盘 加焊南桥 拆掉外设 一个个试 当然 要保证供电正常

网友:
主要散热得处理,如果排除散热一般多为显卡的问题,因为这机器好像是ATI集成显卡,还有就是能不能进安全模式,看看掉不掉电。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 散热 软件 硬盘光驱等外设的原因。

网友:
是INTEL CPU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