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迷津

楼主(2010-06-04):
我这有一款IBM的 t43笔记本  我不小心摔过。之后我插上电源  就不亮啦  。笔记本没有电池。插电的瞬间 电源指示灯 闪一下  。在按开机开关。上面的所有指示灯全部闪一下。 在按开关就没反应啦 。 请高手指点 到底是什么问题啊 。急急急急急急...........................

网友:
  敢问你是否是维修人员 如果不是 你拆开后盖 取下内存 重新插拔一下 看看是否能好
  如果是 查开机工作条件 ec 南桥 3 5v是否正常 能否上电 电流多少 是否跑码

网友:
摔了的板,如果板子变形了,修都不一定能修了。

网友:
人为故障不是那么好修的要拆开机器检测才知道哪里坏

网友:
你要说说具体部分的电压,也好帮你参考

网友:
也许是空焊了,到专业维修点去修

网友:
这个不好说要拆开测才知道哪里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