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完全无待机电流

楼主(2010-06-04):
今天收到一台T40,不开机,通电后待机电流完全没有,显示0.000,无3.3V、5V电压,各大电感无短路,TB62501无16V供电,PHM4、TB62501全部换过,确定是好的。
请教一下,TB的16V供电由哪里给出,我跑线路一直没查到?

续:
谢谢各位的帮助,问题还没找到,R413处的10欧电阻是好的,图纸我没找到,没查到R453和D10的位置
另外,TB的38脚正常有24V电压,现在只有9V,请问这个原因从哪里查

VINT16的位置具体在哪,可以告诉我一下吗

终于找到原因了,谢谢各位的指点

针对先查找TB无供电的思路,费了一个下午的时间,终于查到R413与供电部分的线路完全断开,由于两个接点都是内层布线,怀疑是板内断路,再三考虑,就直接飞了条线连结起来,再测试各主供电对地电阻无异常,大胆通电,电流马上跳为正常0.036,3.3V、5V电压也出来了,开关按下,顺利开机,外接显示器也马上有显示了,OK!

不过新问题有了一个,装机后,机器出现暗屏,不知道是屏的问题还是主板上,准备明天分析……

网友:
下点位图,跑线路,把VINT16修出来

网友:
要是你没有跑出来的话 估计是10K的那个电阻烧掉了  在TB62501的左上角或者背面

网友:
查主供电控制的两个MOS管是否导通

网友:
楼主下个图纸去吧,修机不看图纸怎么搞

网友:
看R413的10欧姆电阻是好的吗

网友:
严重怀疑R413电阻不通

网友:
可能在电源头附近的一个电阻烧了,如果板有进水的痕迹,可能是断线了

网友:
T40的图纸点图都有。这板修起来应该不难的。研究下吧

网友:
查下电源接口的MOS管看有没有导通吧!!!

网友:
找个图纸看查一下电到了哪里有图纸的话应该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
TB62501的16V供电信号哦是VERGIN16
VREGIN16是由DOCK-PWR16_F通过R453、 D10转化而来。
先查DOCK-PWR16_F有没有,如果有,那就是R453 、D10出问题了
如果DOCK-PWR16_F没有,那就是F2、电压插口的问题了

网友:
R413电阻重点检查,还有就是楼上的分析很详细了,对照图纸量一下了

网友:
AC口直接到62501了

网友:
这个T40的图纸满大街都是吧...

网友:
VREGIN16 是有DOCK-PWR16_F通过R453、 D10转化而来  ,这个应该不难查。 下个图纸看看。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那个电阻容易坏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一台是主板16V断线了,楼主仔细查下。

网友:
没待机,,公共点没输出,看看Q34和Q36的G级到TOSHIBA的线路那里开了

网友:
请问楼主修好没有 呵呵。。。。

网友:
是不是10鸥的电阻坏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