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经验发了,怎么没人理~转正-GA-81848修复一例

楼主(2010-06-04):
一技嘉8I848ML的主板,上CPU不跑码,复位灯常亮,一般无复位都是有供电不正常引起的。上假负载测CPU核心电压为0.9V。 这个板子用的ISL6556的电源IC,测起VID3的电压为0.6V 。正常为3.3V左右.,更换ISL6556后CPU供电正常,但是还是不跑码,复位灯常亮。再测内存,3.3,1.25,2.5都正常,北桥也正常,测到南桥时发现其供电才0.5V,如图 :Q46和Q47S极0.5V,D极3.3,G极0.5V此时 VGS导通。遂更换Q47和Q46.故障排除S极输出1.5V,上CPU正常跑码,此板修复。新手发帖申请转正,希望可以版主批准。谢谢

网友(点评):
0.9V 电压 不是故障吧?你用假负载怎么连接的VID?

网友:
帖子发了怎么没人理啊!到底行不行,不行说声,我就再找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