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帮忙

楼主(2010-06-04):
电脑画面定格死机 跑了好几家电脑维修点 都没什么进展
故障:画面定格死机没固定时间 发现大多数在玩游戏时(玩的蜀门,游戏配置要求不高),有时登陆界面就死了,但声音有,需重启。有时玩半天都不死机。系统重装了n遍,杀毒,木马都清了,硬盘也格式化了,碎片清理了,内存,显卡都拔了,橡皮擦了,灰尘也清理了。
配置:07年1月份的diy机子
主板:华硕P5VDX-2,威盛芯片 ,内存是 金斯顿DDRⅡ667 1G ,显卡是华硕GF7300LE 128M显存 ,CPU是散装 奔腾D915 。显卡散热不太好,金属片散热的,但死机时摸了显卡,温度没什么相关性。

网友:
考虑一下电源的功率问题,
跑一下3DMARK,问题就好找了。

网友:
3DMARK每次跑第二圈时就定格死机 电源是动力火车的 最大功率300w
硬盘是希捷 160G 希捷 ST3160811AS,都从新格式化,装了系统。
HD Tune 检测是健康状态良好。显卡驱动也用驱动精灵下载到最新的了

死机的时间不定,有时一开机,打开游戏,就死在登录界面,鼠标键盘不动,电源灯亮,硬盘灯也亮,风扇也转,游戏音乐声音还有。
有时能打开游戏一天,也不死机。

网友:
,看看显卡,换一个试试

网友:
显卡坏了会不会定格啊?现在登录游戏就定格死机,播放ppstream也死机,急死了,不晓得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本人建议检查 散热

网友:
谢谢各位的建议
我机子散热是不好,常年都机箱打开的,显卡温度很高,烫手。
硬盘我都在windows下高级格式化了,系统盘是在dos下高级格式化了,然后重装的系统,还是会定格。
昨天把显卡拔下来了,重插,死机严重了,然后再把内存条拔下来重插了,貌似好了些
这几天天天在搞这个,头大,修了好几次,都没进展

网友:
是不是兼容性问题   ?

网友:
兼容性估计不像,因为这个现象是最近一年才有的,以前没有。
原来的电源是世纪之星的,后来换了个电源。
今天游戏开了挂机一天都没死机,不晓得哪天什么时候又要死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