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解决的1个问题

楼主(2010-06-04):
有个朋友的联想电脑有时候打开不了网页,但是上着的Q没有下线的(应该表示网络都是正在连接的吧),他以往解决的办法是把网线插拔一下,然后可以上了,大概10分钟后又不能打开网页了,或者重启完的前几10分钟也是正常的,但是过后又打开不了网页,后来我帮他重新装了个系统,然后用360的工具修复一下,刚开始以为问题解决了,过不了10分钟又打开不了网页,但是我在没有插拔网线和重启的方法下在网络连接那里修复了一下,又可以打开了网页了,用其他电脑接上同一条网线都没有出现现在的情况(应该可以确定不是交换机、路由等问题了)也加过好的独立网卡但是都是出现同一样的问题 (那板载网卡也应该没有问题的吧!?)然后我也问过现在的同事,他们都说是中了毒,但是用360杀毒查过没有毒或者木马啊,现在这个情况搞得我一头雾水,都不知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希望高手帮帮忙指点一下看看是那里的问题, 如果真的中了病毒,有什么办法查杀吗?

网友:
感觉还是病毒问题,可以尝试全盘格式化重装系统。360杀毒还是不太可靠的,最好还是用正版付费杀毒软件。

网友:
360没什么大用,最好配合其它杀毒软件使用。

网友:
应该可以确定不是交换机、路由等问题了
==========
听着像是路由的问题,跟ARP病毒或者绑定IP有关

网友:
比较象是受到arp攻击
先试试安个arp防火墙

网友:
路由器和交换机的应该没问题吧(因为都换过电脑试过 都没有出现现在的状况)
如果是ARP病毒我就去看看相关的资料,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谢谢楼上的给意见了

网友:
DNS解析错误,你的ADSL应该是自动获取IP,看是否设着不应该设置的IP地址。如果确定不是系统中存在问题,可以拔打网络运营商电话咨询。
其实到邻居家问问他们的使用情况,就能知道是否为系统问题。

网友:
用别的杀毒软件试一试

网友:
我前天也碰到这样的情况,各种方法都试过了,真是郁闷,后来尝试了给网卡换个插槽好了

网友:
查看一下DNS设置是不是正确

网友:
这个问题我碰到过,应该是中木马了,被改了什么东西,好象很难杀掉,也杀不出毒来。
用黄山那个IE修复能解决。

网友:
   听你这么说 完全可以刨除网络的问题了 (因为你的网线连别的机器没问题是吧)。还有你打开任务管理器看看CPU使用 是不是100% 。如果是的话 那我劝你 全格吧。

网友:
对啦 你多换几个浏览器看下 是不是也那样。

网友:
上着的Q没有下线的不表示没有掉线

网友:
楼主可以用卡巴试杀之!

网友:
其他电脑正常,应该是中毒了

网友:
如果 ip 是自动 获取 可以手动 设置 一下 ,看看 DNS 设置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