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高手 关于mhdd 界面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0-06-04):
这个是 mhdd界面
其中 这两个百分数代表什么意思啊!!!!

网友:
扫描的进度啊!

网友:
两个 都是扫描进度吗。为什么有的时候  百分数 显示不一样呢

网友:
前一个是从开始位置计算的进度后一个是整块硬盘的进度

网友:
这个是扫描进度
说实话这个地方意思不大,就是个指示作用
如果说要ERASE处理坏道
在确定起始位置、结束位置的时候,一般看的是LBA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