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775针945GC,没CPU主供电,测试卡复位常亮,不能关机.

楼主(2010-06-05):
一片杂牌775针945GC,短接开机针可以开机,各组供电对地阻值正常,MOS管,电磁圈对地值正常,上管D极有12伏,上管G极和下管G极无电压,CPU无主供电,晶振压差正常,测试卡复位常亮,长按开机键不能关机,开机IO为IT8712F-S.测试IO上72脚时点开机针有电压高低变动.

请教下大家,这种情况,是先从COU的供电修理起,还是先修理开机IO那里?
IO72脚电压有变动的话,是不是就说明IO是正常的,问题可能出在南桥?谢谢!

网友:
查电源IC工作条件先,能正常触发,IO出问题比较少!

网友:
先查CPU供电吧,看下主芯片的条件满足没。

网友:
问题应该出在南桥

网友:
谢谢以上各位,等服务小组高手的指点.

网友:
我也认为是南桥,理由是开不了机,CPU供电与开机无关吧

网友:
不用等到技术小组上来帮您解答啊!
可以先判断问题,没有CPU供电,电源管理晶片的工作条件有没有满足呢?
南桥的工作条件有没有正确?

网友:
是我的话就先把CPU供电修出来在说

网友:
为啥我的下载分一下子变到了-41点?

网友:
我经常遇见CPU供电不正常而造成不能关机的 所以肯定先修CPU供电

网友:
先看CPU供电是否正常,IC的工作条件是不是有?

网友:
建议先修CPU供电
因为有的板子不复位时,是关不了机的

先查CPU供电是否短路
供电IC的工作条件是否具备:如VDD端、EN、VID等
另外最好同时查查板子上其他供电点的输出是否正常
945以上的板子,修供电时最好几路供电兼顾着修,从全面入手,不要死盯着某路供电死修!
因为各供电之间有时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