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屏出现横线

楼主(2010-06-05):
如图,请问屏是不是要报废了

网友:
没有看出来 是竖线吧

网友:
有线条的多数是屏坏,没法修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是屏坏了,横线一般修不了~

网友:
二线屏,不影响使用。如果很在乎的话,可以便宜处理。

网友A:
你确定屏线没有问题吗?

网友:
首先确定屏线没有问题
横线屏坏的很多

网友:
可以确定是屏的问题,也可以将屏的主芯片周遍的电阻电容试着换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如果确定屏线OK的话 那这个屏就不用修了

网友:
你确定屏线没有问题吗?
引用 网友A:

屏线没有问题

网友:
买个压屏软排线的工具压压试试,

网友:
不影响用的话,将就用着吧,屏坏了

网友:
我们的技术水平还修不了这个 要有专门的设备才能修

网友:
这种要有高技术的人才修的到的。

网友:
屏坏了 返工厂吧 不好修

网友:
要是自己压的话估计会越弄越热闹的 弄不好就要报销了

网友:
百分之九十九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