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能点亮进系统也是坏的

楼主(2010-06-05):
前几天修到一版磐正EP-...的主板(AM2针脚),客户说此板可以亮也可以进系统就是时间保存不了,时间调好了,电池是新换的,重启后还是又得调时间。本人弄个硬盘装了个系统,进系统看,时间果然是默认的05年时间也是00:00:00。于是在系统里面调好了,重启,进系统,时间又还原成00:00:00了,于是重启进BIOS设置时间,调好了时间,F10保存后退出,重启,诊断卡不跑数00了,怪了。于是断电后再开还是不亮,想怎么会这么怪。想着想着于是把CMOS清空了一下,通电开机顺利进系统了,时间还是00:00:00,再重启进BIOS调一下试一下,现在不调时间了,再一下从光驱启动。按F10保存退出重启,又不跑数了,真怪保存CMOS就不亮了,非得清除一下。后来问了一下师父,师父说CMOS保存不了跟SB有关,于是先换了I/O不行,又买了南桥做上去了,上电开机可以以显,进BIOS调一下试试,糟糕问题还是一样。没思路了,于是抱着试的希望找了一个AM2 5000+的CPU上去试,客户的CPU是AM2 4000+的。进BIOS保存退出,咦!亮了,而且可以进系统,时间调好了,重启后也不会变成默认的。于是再找了一个3600+的CPU上去试,一切都正常。唉!问题总算找到了!再把他的CPU上到别的板上去试,不跑数,清除CMOS也还是不显,换了好几版板都不显。现在可以宣布是CPU坏了了。

网友(点评):
AMD 4000+会有很多问题的,我有一个客人,他的机器是4000+的,时开时不开,能开的时候一切正常,但我还是劝他换了,他原来的CPU放在其他板上一点事都没有。

网友:
啊,学习了。我下次得实检一下!

网友:
这问题也让你遇上了...太累人的问题了....这是奇病...一般是难医..一般人不会搞这么多了....你也真够负责任了..

网友:
CPU也能引起不保存CMOS哦。学习了。

网友:
真是不可思议,不理解是为什么。道理上似乎说不过去。

网友:
长见识了,CPU也有这样的问题,呵呵。

网友:
原来CPU也可以引起CMOS不保存

网友:
奇怪的是放他那板怎么可以跑呢?

网友:
这个就很难说了,电子产品。

网友:
有的,我自己家里用的机子就是这样,也是CPU的问题,CMOS不保存

网友:
AMD的CPU问题比较多,我见过939的3200+刻系统刻不了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问题!~

   谁能出来解释一下原理么!~》

   感觉是个怪问题。

网友:
电子产品  太神奇了

网友:
太神奇了,以前也遇到过,但没有想到是CPU的事呢

网友:
有这样的情况的,CPU坏一半(能点亮,功能不正常)的,遇到的少,但是AMD的U要多些,遇到过三四次吧,INTEL的U,当年有个P3的,能点亮,不能进系统,除此外,再没遇到过

网友:
现在的电子产品的毛病还真是稀奇古怪呀,真是一切皆有可能,学习了

网友(2010-07-06):
我还遇到INTERL的U就不能看有FLASH动画的网页的 一看就死机

网友:
真是开眼见了,第一次听说cpu问题引起bios不能保存,以后要引起注意了

网友:
磐正AM2接口的主板容易把CPU弄坏,我都接收好几块了,我估计是主板设计上有问题!

网友:
CPU加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
amd 4xxx系列问题多多 怎样坏的都有,我这里有一大盒100多颗都是坏的

网友:
期待解释 根部说不过去 但却问题处理了 求思路
时间一边就出在 SB IO 电池类的,CPU故障也这样
求解释

网友:
我也撞到一次,不是不保存,是开机按10次九次都不行,也是个4000+的
我给它上BGA烤了没用,就叫客户换了个CPU

网友:
刚好我也有块这样问题的板,也是搞了很久没搞好,现在还搁那,找个时间换个CPU试试,谢谢你的经验!

网友:
头一次看到CPU坏还能引起这种问题,学习了,下次维修一定得注意了

网友:
你维修的时候不用自己的CPU?

网友:
真的好怪啊,这样的都有!!我遇过第一次开机OK,系统重启或者按Reset键就不跑码的,搞了好长时间,最后确定是CPU问题的。

网友:
不是L2有问题么?

网友:
CPU还能烤,坏了用烤好的几率有多高?

网友:
真是怪问题太多了我就怕遇见那样的怪问题,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确实是怪问题啊,虽然我还没遇到过,不过以后遇上了就不会走弯路了,多谢楼主呀

网友:
不可思议的故障收藏了

网友:
前面也遇到过,只不过我那是CPU的针脚段了个,造成的问题也是一样的。

网友:
amd的U毛病就是多,我现在碰到几台品牌机,清化同方的,是amd3600的,把U取出再装回可以进系统,但重起就不亮了,换了U后就正常了,肯定不是U座的问题,试过几个U了,都可以,就原装的不行

网友:
amd的u是比较容易坏的拉,碰到好几次了,Intel的还没碰到。

网友(2010-08-10):
真是怪现象多 CPU也会引起这问题

网友:
啊,CPU引起这故障,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如果是我碰到的话 直接叫他换机了

网友:
AMD的好多能亮机但是本身有问题 ,比如蓝屏死机

网友:
非常佩服楼主的精神

网友:
CPU能点亮的情况下坏的很少吧,有时候是BIOS问题,你刷了BIOS吗

网友(2010-09-10):
这个问题也会引起的啊学习了

网友:
可以嘛,这问题都被你给发现了啊

网友:
我碰到754 SP2008+ 能点亮,但是死活不进系统也不能装系统的,进PE也不行。换了CPU就解决。

网友:
CPU摔过可能会出现蓝屏死机不进系统的情况

网友:
AMD的CPU都有些毛病  我这里经常接有主板是CPU不行的.. 但是换别的板用又可以.. 原来用开的板却用不了..

网友(2010-10-17):
像这种问题首先就要找CPU试,因为你在BIOS里没有动其它的参数,保存之后就不来,就是CPU的问题

网友:
如果你还想要用这个CPU,你在BIOS里提高它的电压,降频也可能还能用

网友:
真是奇怪的事,你也真够负责任了..电脑技术再发展下去,可能更难办。

网友:
AMD  4000+CPU 有些有问题  我这里也有个 能点亮就是进不了系统

网友:
楼主遇到的情况和我差不多,我碰到的CPU是AM2 4200+的。刚开始客户拿过来是开机CPU风扇英文报错,按F1能进系统,当时我进BIOS屏蔽CPU风扇报错可以正常不用按F1开机,过了几天,客户又拿过来。不开机了,我清除了一个BIOS又可以了,但关了机又开不了机。又要清除BIOS,等于说每次都要清除BIOS才能开机。于是我根据经验断定肯定期是主板的问题,要换板。可是用这个CPU,上别的板会花屏,或进不了系统,但能亮机。这时,我再用别的CPU上客户的板正常,才发现是这个4200+的CPU有问题。我也是第一次发现,AMD的CPU坏了出的问题很怪。

网友:
IO sb 都换了 需要多少钱哪 怎么管客户要钱那?
最后是U坏了

网友(点评):
钱乃身外之物,知道什么问题就好了!

网友:
这种事情也有真是怪了哦

网友:
不可思议开眼见了

网友:
AMD的U有时候真是莫名其妙的,头几天修1台ACER的本子,开始时不稳定,碰一下主板就死机,焊U座不行,换了个座干脆点不亮了,最后换U后一切正常!

网友:
遇到一个AMD 4000+的CPU用了用的花屏的。

网友:
还有些用了断电,手摸散热器巨烫,明显CPU 发热不正常。还有些用了用的报警的,反正AMD的CPU就会垃圾。超容易坏。跟INTEL的比,真他妈没法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