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0死机

楼主(2010-06-05):
今接修一台T400的机器,客户说机器进过水。机器开机挡LOG就没反映了,拆机发现主板没有进液的地方,就是在键盘上发现有一点,首先换键盘测试,故障一样。在反复测试中发现不装触摸板的线就可以直接进系统。故障确定在触摸板那块,检查触摸板没有发现进液的地方,触摸板上有1个连指纹识别的线,去掉指纹识别的线,机器就正常了,触摸板也可以正常用,问客户客户没有使用指纹识别,去掉指纹识别的线故障解决。

网友:
一般进水的机器都比较难修的特别是大面积腐蚀那种

网友:
这样也是解决的方法之一,但如果客户要用到指纹识别,那您就得检查,到底是供电的不正常,还是信号的问题了,或者识别的IC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