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 无CPU电压(经典)已解块

楼主(2010-06-05):
  手上一台X31,待机正常,开机后没有CPU电压,其它电压都正常,3205,3415供电都正常,18脚有3。3V 14脚电压才0。15V,这个好像不正常,这个脚的上拉电阻都好的,也换过。CPU供电部份的电容,电感,MOS管,供电芯片都换过,还是一样。14脚的相关电路也没问题,直接把U48跟MOS管拆了,飞线这两组电压也是一样,CPU供电还是没有出来。现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把14脚的电压拉低了,请各位帮忙。
  CPU是没问题的,因为有时候CPU的电压还是可以出来,不过也发不出时钟开启信号,用表点一下时钟开启脚可以正常跑码,进系统都正常。

机器不可能有断线的,可能有些元件不良而已,今天又把CPU那部分的电阻,电容全部换了,现在只有CPU没有换了。但这板的CPU是板上的,要换只能做BGA,想到开机的时候什么都是正常的,所以不换CPU。现在这板修不下去了,希望基地的高手帮忙看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

  这块板终于搞好了,自己实在没办法了拿给一个朋友看,他说是拿着板一个一个的对着量,终于在PMH4的旁边找到一个电阻R991,是B电压的开启信号,发现阻值不对,原来是1K的,变大了。可是还是有一点想不明白,这电阻有问题,可电压都出来了,就只有CPU电压没有出来呢?

网友:
  cpucore不正常 应该查ic的工作条件 14脚不正常 如果两个ic都是正常的 上拉也是正常的 可以测量14脚是否对地 如果是挑开这两个ic的脚位 看看是否对地

网友:
板子是不是进过水,好像是有断线的吧

网友:
是不是前面有电压没出来

网友:
前面的电压都出来了,那脚没有短路,也没进过水的,什么因原会拉底14脚的电压的呢?

网友:
好像是有断线的吧

网友:
怎么现在还上传不了图片之类的?

网友:
  如果没有对地  看看电感是否正常 后极滤波电容是否正常

网友: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我这里都上传不了图片了。

网友:
  b on这个信号就是给cpu的开启信号啊

网友:
这个电阻有可能是CPU核心供电的反馈电阻,当然起作用了,我也修过一台X31的,就是因为BIOS下方的给CPU供电芯片提供信号的滤波电容掉了,导致CPU供电出不来。

网友:
CPU电压开启信号,这个电压不正常,当然不会发出CPU电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