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8712f-A能代换IT8712F-S吗???

楼主(2010-06-05):
今天修到一块技泰的915主板·IO是IT8712F-S的·南桥是INTEL的·
故障是不触发~~~因为没有原型号的IO··用IT8712f-A的换上去还是开不了机··
也不能排除是南桥的问题··只是想请问下兄弟们~~这2个芯片可以代换吗?
在基地论坛上看到有些说可以··有些说不行~~~
求指教~~
开不了机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不能代换........

网友:
我也记得是可以,如果没有原值的,完全机以换上试一下,不就知道的。在这猜到晚上也得不出个准确答案。换一下试试,的确能换,别忘了上来说一下。

网友:
是可以代换的·
我这块板子南桥坏了··
我把这块板子的IO IT8712F-S换到IT8712F-A的主板上面是可以开机的·
只是这块原来的板子桥坏了··

网友:
IT8712F-S或是A要看下一行的型号如IXS GXS HXS JXS KXS。。。。还要注意GA的8712是肯定不能换的

网友:
技嘉专用io芯片,这两种型号代换成功过

网友:
呵呵 ··
技嘉的是专用的··
脚位不一样·
这个我知道啊··
呵呵··谢谢大家的指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