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S7F 开机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0-06-05):
ASUS S7F 待机0.01A 开机后电流升到0.55A,几秒后掉电.并且有时连开几次,这个电流居然能保持住,即偶尔不掉电.如果把内存拔下,则每次电流都停在0.5A,并且不掉电.测量CPU电压不论掉不掉电,都可以升到0.9V 该机是945GM北桥 82801GBM南桥 CPU 为 T5300,把CPU假负载接上,测量CPU REST 无电压,测网卡RTL8101L 的81脚,即PCI REST为3.3V,证明PCI 复位OK,测PCI-E插口的22P的PLT REST 也为3.3V.看来PLTREST也正常,因为没有CPU REST,记得杨工的一篇文章,写的是945芯片组,无CPU REST 多为南桥与北桥的DMI总线的校验信息有问题,一般为南桥不良,砍南桥,问题依旧,又换北桥,依旧.这时我去测BIOS的LPC 总线 LD0 LD1 LD2 LD3 和 LPC CLK 在电流起到0.5的时候,均有波形,(该机的BIOS 为SST 49LF004B TOSP 32脚封装),并且如果不掉电,电流停在0.5A时,这几条LPC总线的波形也一直存在.这时问一朋友,他说,有时CPU不插到板子上,即使板是正常的,用假负载也量不到1.05V的CPU 复位电压,马上装好CPU 在旁边找到与CPU REST想连的裸露点,哇 居然有1.05V 看来CPU 的复位也正常,CPU复位后,应该去找BIOS,既然BIOS 的LPC 总线有波形,证明CPU已经找到了BIOS.去华硕官网下S7F的BIOS,居然下到了,重新刷写49LF004B,开机 OK.但不明白为什么拔下内存就每次都不掉电,期待高手解释.

网友:
我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是 DELL  D63O  集成显卡,不插内存不掉电,也是北桥对了不行,最后刷bios好了。

网友:
不上内存,整机没工作起来,也就是说BIOS也没工作,就不会掉电,这很正常的